[求助] 关于零点、极点频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5-12-16):
新人求助,最近在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下图中的问题,s不是应该等于wj吗?为什么下图中求零点频率时没有带着j进行计算呢?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eetop水印好坑,被挡住的地方是f=Gm/2πC,这个为什么不会带着j来计算呢?

网友:
s=j*w是为了计算频率响应, 而零极点是分别使分子和分母等于0的s的根, 是实数或共轭复数. 建议复习一下信号系统有关零极点的定义.

网友:
楼主的定义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不是计算问题,是定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零点是个复频率(角频率),等于Gm2/Cc,但是因为虚部为零,所以是个实数。
   实际在小信号分析中,我们只关心系统输入是正弦信号时的系统输出(输出也必定是正弦信号),而当输入是正弦信号时,才有s=jw,参考coswt=(exp(jwt)+exp(-jwt))/2 去理解这个问题。

   实际中我们得出的f=Gm2/(2*pi*Cc),换算成角频率是Gm2/Cc,恰好与零点的复频率相等,这其实是一个“巧合”,是人为的规定而已。当w<Gm2/Cc时,输出的正弦信号的幅度变化不大,当w=Gm2/Cc时,输出的正弦信号幅度为原来的根号2倍,当w>Gm/Cc时,输出的正弦信号的幅度显著增大,所以人们选择Gm2/Cc作为“零点”频率(与真正的零点含义是不同的),正好在Gm2/Cc时,相位也下降45度,也方便计算和分析问题。其实你也可以规定,当输出信号幅度增大为原来的2倍时作为“零点”频率,对分析问题本质是没有影响的。

   极点也是类似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1-08-27):
高手解读

网友:
很有用呀,看来我的基础知识还得再学习一遍。赞

网友(2022-04-26):
because the zero point is real so w equals to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