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环形振荡器的相位噪声性能做到和LC VCO一样的水平?

楼主(2015-12-16):
如何将环形振荡器的相位噪声性能做到和LC VCO一样的水平?如题,最近在做PLL 和 VCO 发现LC面积和功耗实在太大,因此想用OSC来做,但发现OSC得相噪实在太差,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调高相噪呢,静候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希望。

网友:
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网友A:
只有一个办法,先把LC VCO的相噪做的非常差,然后Ring VCO就能轻而易举的超过了。

网友:
如果真如lz所愿,lc vco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网友:
做的出来估计你可以得Nobel 奖了,当然除非你故意把lc vco做的很差。如果不考虑功耗,只考虑面积和噪声,没啥问题,加上功耗,轻轻松松差20,30db

网友:
Ring OSC free running 的PN只能用power换;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大的filtering bandwidth来抑制RO的PN:10MHz的filtering BW可以让1MHz offset的PN变好20dB;实现的方法可以是injetion locked osc, MDLL, cascaded PLL以及type-I PLL. 不过大部分只能实现integer-N目前,怎么用到fractional-N其实就是13 14 15年的热点问题,很多相关paper的。

网友(2020-09-24):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办法,先把LC VCO的相噪做的非常差,然后Ring VCO就能轻而易举的超过了。 ...

皮还是你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