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通过示波器观察输入信号是正弦波还是余弦波?

楼主(2015-12-16):
如何通过示波器观察输入信号是正弦波还是余弦波?即初始相位能否通过示波器观察?

网友:
起点有触发信号就应该能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的将示波器的触发方式设置为单次触发吗?

网友:
正弦或余弦一定相对某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如果有触发信号,利用单次触发就应该能看到模拟信号和触发点的波形。 这样应该能行,不过我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