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怎么不让工具用assign

楼主(2015-12-16):
两个output pin L和R,都接到nand的输出端Y,在做ICC之前的netlist,Y出来之后会分别接一个buf然后才接到L和R
这样希望他们的transition会好点
但在ICC之后,连接L的buf被删掉,dump出来的netlist,是assign L = R
除了设置dont touch之外,有没命令或者方法控制ICC不用assign,并且保留buf呢

网友:
set verilog out rule see ICC mannual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all_designs]

楼主:
thanks a lot, I will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