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滤波器设计中如何计算电长度

楼主(2015-12-16):
新手,弄了本 电子工业出版社的 ADS2011的书在看,书上121页。
在巴特沃兹低通滤波器设计中,已经确定级数为6
查表得到了,g1到g6,源阻抗50欧,Zh=120欧,Zl=20欧,
接下来要计算电长度,不知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或者介绍下到那里可以学到如何计算)

因为ADS里面的LineCalc要知道阻抗和电长度,才能计算出具体微带的尺寸?
谢谢了!

ps:
查了些资料,写到 串联电感用   Lk=gk*Z0/Wlp      Wlp是带宽 例如2GHz
串联电感电长度= L*R0/Zh         说R0是什么变阻抗比,没能理解,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下,谢谢!

楼主:
大家都不知道吗?指点下看什么书或者资料也行啊!谢谢!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260171-1-1.html 本站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2016-12-21):
直接用IE3D里的LineGauge  在里面输入参数就会得到相应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