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蒙特卡洛仿比较器的offset,为啥特别小,几乎没有

楼主(2015-12-16):
最近在仿比较器的offset,一开始是在比较器后面加一个理想比较器和DFF,再给一个变化十分缓慢的斜坡信号,看输出由0变到1时的输入电压就是offset,但是结果特别小

楼主:
后来直接看输出的结果,几乎是重合的,但又不是完全重合的,很苦恼,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先仿真single transistor确认你的仿真方法没出错

网友:
看下你的model里面是否有monte carlo這個corner

网友(2021-07-27):
仿真方法没对

网友(2023-08-22):
可能压根没有mismatch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