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本人对dpi一些文档的翻译,和自身使用的一些总结

楼主(2015-12-16):
背景      目前我用sv和C++来搭建uvm平台,c++主要是作为reference model的编写语言,实现一些算法。
然后
      我会翻译一些外文的DPI资料在这里,最后做一些使用上的总结。

更新会比较慢,只是给验证区,增加点人气。

楼主:
我道行尚浅 ,欢迎大家提意见

楼主:
dpi介绍
          Direct Programming Interface是sv和其他编程语言的接口。DPI包括两个互相独立的层,一个是sv,一个是其他编程语言。
以c++为例
           sv ⇌dpi ⇌C++
          DPI基本就是这个意思,sv的函数可以通过dpi拿到c++里面用,而c++的函数也可以通过dpi直接给sv用
          唯一要注意的东西,就是,这些函数都是不消耗仿真时间,但可以通过输出task的方式,来达到时序控制的效果
          关于dpi的编译,sv和c++会各自使用适合自身语言的编译器进行编译,不用关心这个
          特别注意的是,dpi目前只支持c,使用c++的话要加上extern c
使用dpi有两点原因,一个是验证技术发展至今,一个验证系统里面需要用到多种语言来建模,sv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第二个是 PLI VPI 之类的太tmd复杂了,用起来麻烦

楼主:
任务和函数
   其实,其实,dpi自称是支持时序的,这种方式呢,叫做调用task。
         但是很遗憾,c只能作为函数被调用,所以如我之前所说的,别太想同步的事情。
dpi使用外部语言的输入输出函数,需要先声明,声明的方式和普通函数一样,位置都是任意的,只要用import、export这样的关键词就好了,声明的时候可以加上input output之类的参数,给一个简单例子,帮助理解import "DPI" context task c_test(input int base_addr);
重要的事情再重复一遍,使用这些import outport函数的时候,和sv自身的函数一模一样,就当sv的函数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EDA工具来进行验证的

网友:
纠正楼主一个基本的错误,“唯一要注意的东西,就是,这些函数都是不消耗仿真时间,这意味着,别想同步的事了”。
首先,C函数是可以消耗仿真时间的,比如C函数本身调用SV的task(在sv中export到C中的task);
其次,在结合import和export以及task之后,SV和C/C++之间做一些同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对,当时没有看到输出task这里

网友:
技术上的论点,如果能用yes和no区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直白的说出来,不是针对楼主。
共同提高,楼主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只有大家指出问题,才能共同提高,我给您私信了,我会重新整理笔记,到时候先发给您看看,然后发帖,不能误人子弟

网友:
对楼主的钻研精神赞一个

网友(2017-07-0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用sv调用matlab的.m文件可行么,如果可以,具体需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2018-08-10):
可以,使用系统调用:$system("matlab -nosplash
-nodesktop
-r xxx.mat"),原理就是在verilog/systemverilog中进行系统调用,执行mat的命令行模式,注意,现在的所有EDA vendor都没有实现所谓DPI-matlab,只实现了DPI和DPI-C,所以本质上matlab与verilog/systemverilog交互还是只能通过文件接口交互,即“读文件,写文件”。使用matlab读取verilog/systemverilog准备好的txt或dat文件,然后进行数据处理后再写文件。
这里面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matlab或者verilog/systemveriog写了文件之后必须将文件句柄关闭,否则matlab或verilog/systemverilog将读不到文件。

网友:
关于时序问题,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探讨下,VCS平台

export 一个task到c,c调用这个task,同时把这个c import 到 sv 作为一个task;如这个链接所言

现在在SV中启动这个task,然后disable;

发先不管我是否有disable操作,在C 中这个export的task返回值总是1;而不是像链接中所说当disable时才返回1

网友(2019-01-06):
支持一下。建议后面可以整理写成博客

网友(2020-07-15):
这就没了吗

网友(2021-10-13):
楼主 请问C++ 里 char **args 这个指向指针的指针应该在SV里用什么类型映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