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oute 之前把scenario设置

楼主(2015-12-16):
请教各位大婶们,公司route的脚本在route之前set_active_scenario  [get_scenarios *setup*] 是什么用意啊?在线等!

网友:
绕线只关心setup??对hold这么放心,不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我们的flow route的时候分为两个脚本,分别是route 和route_opt ,一般route之后route_opt之前setup 和transition都会变得很差,hold会变好,一般route之后我们不看timing,等到route_opt结束之后在跑PT看timing,所以唯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要把scenario设为setup,好像是跟RC抽有关?

网友:
通常 不要设置 set_active_scenario  ,  因为很容易忘记恢复其他不设置的,如果其他scenario都不需要,干么还要创建呢?

你公司的可能是为了setup fixing更努力些,然后hold到后面pt里面修 ,或者是为了节省一些run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