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救助

楼主(2015-12-16):
各位前辈,小弟刚学SKILL,在网上找到了设置导出gds文件快捷键的语句,为什么我把这个语句写到一个文本文件再在CIW命令行中load它后,在打开的版图窗口摁快捷键“1”没反应啊!
hiSetBindKey( "Command Interpreter"
"<Key>1" "streamout()" )

网友:
你这定义的是CIW窗口的快捷键,在layout窗口按自然没效果
44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是不是也要在.cdsinit文件中load这个文件?是不是所以自己写的代码都要先到.cdsinit文件中load才行啊?

楼主:
程序改了以后,在版图窗口摁快捷键,有CIW窗口出现错误:
undefined function - streamout
难道还要定义streamout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到.cdsinit里面是为了在软件启动时自动加载相应的skill。
没有的函数要自己定义咯。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pipoDisplay(transStreamOutForm)")

用这个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