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白光共焦位移传感器是否可以线扫描的功能?

楼主(2015-12-16):
白光共焦位移传感器是否可以线扫描的功能?

网友(2016-02-03):
SCE(IR)-PRS-C1-18光谱共焦传感器配合红外线灯光进行工作,完美适用于非接触式厚度测量,即便材料的一面不透明。 凭借着较大的测量范围(18 μm 至 3000μm),该传感器可广泛应用于晶片、太阳能电池和塑料产品的质量保障和生产中的多项测量任务。SCE系列传感器不同寻常的高动态性能和卓越的信噪比可以确保具有不同反射强度的表面上最佳的测量结果。

应用领域

SCE系列传感器利用多种先进的技术来实现快速距离和厚度测量。 传感器采用的光谱共焦(Chromatic confocal)和光干涉 (Interferometric)原理使其可以对几乎任何表面做测量,另外不 同种类的白光和红外光源方便了传感器测量多种材料。在光伏设备、玻璃行业、半导体行业、医学、塑料盒坐标测量技术上得到了的广泛的应用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