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实现可外接任意电容的LDO

楼主(2015-12-16):
我现在想做一个LDO,不接外接电容时(Capless).或者外接大电容(1uF左右)时LDO在负载突变时都稳定。请问该LDO如何实现,有没有相关文献啊,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试试在ieee上搜索关键词"capacitor-free LDO"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pless  cap-free,一个东西吧。

网友:
在实现方面有些难度,因为需要适应主机点在外面和在里面都能够工作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论坛中看到的:
Capless---LDO输出或者LDO输入可以不加电容,侧重输出不用加电容
CapFree---LDO输出可以任意加电容,LDO都是稳定的
AnyCap---LDO输出必须加电容,电容大小在一定范围内,ESD对LDO环路没有影响
目前就这3类普遍见到的LDO架构
http://bbs.eetop.cn/thread-4221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