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时多个电源域怎么指定connect Rule?

楼主(2015-12-16):
ams仿真确实比spectreverilog好用些,但是对于有多个数字电源域,不知道如何指定多个connect rule?目前只能用一套connect rule针对所有的digital模块。

网友(2017-05-04):
楼主找到办法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自己手动把I/O归类加vcvs转电压?

网友:
一年多前提的问题了,楼主找到解决方案没?

网友A(2021-05-07):
点开 Interface Element/IE-card Based Setup那个选项,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开 Interface Element/IE-card Based Setup那个选项,里面可以设置

具体是怎么设置呢,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怎么设置呢,可以讲一下吗?

如图,选择Setup--connect rules/IE Setup,左半边那个。         跳出来的窗口是Connect Rule/ConnectModule Based Setup,在上面选择Interface Slement那个出现了右半边的图,Scope里可以选择global,也可以选择cell/inst,然后Scope Applied To选择想要的模块, Supply Value/Net写对应需要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A:
如图,选择Setup--connect rules/IE Setup,左半边那个。         跳出来的窗口是Connect Rule/ConnectMo ...

我之前也收到这个问题困扰,后来我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单一connect rule之后外接veriloga模块做电压转换

你提到的这个仿真设置很实用,但是ic616是不支持这种设置的,617 618支持

非常感谢解答,我试用了这个设置之后发现非常方便,感谢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A:
如图,选择Setup--connect rules/IE Setup,左半边那个。         跳出来的窗口是Connect Rule/ConnectMo ...

请教一个问题,这样设置,globe指定1.8V,instance指定了3.3V, 这样是不是冲突了,那么最终是哪个值起作用呢?

网友(2024-07-31):
8楼正解.
global 是全局设置,instance是local 设置,使用时 local设置优先级高于全局设置,也就是指定的instance电压转换用3.3v的规则,其它没有指定的默认用gloabl的1.8v转换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