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pex rule

楼主(2015-12-17):
有人修改过pex的rule file吗,foundry不提供我们需要金属层数的rule,只提供一种rule,
修改pex rule要注意什么,怎么验证修改的对不对?

网友:
自己改然后对简单版图提,看对不对了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改哪些设置,改drc可以接受,改pex有点接受不了
   即使修改错误,也无法知道改的对不对啊

网友:
爱莫能助了,自己看文档了,其实这不应该是你的工作内容了,坑啊

回复 楼主:

网友(2022-08-25):
兄弟,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pex文件咋改啊

网友B:
pex的rule文件不是应该用lvs的rule吗?只是需要修改入了中调用pex文件路径即可

网友(2023-03-18):
引用 网友B:
pex的rule文件不是应该用lvs的rule吗?只是需要修改入了中调用pex文件路径即可 ...

麻烦问一下pex的文件路径一般在哪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