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DC扫描输出的结果总跟我静态工作点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5-12-17):
为什么我DC扫描输出的结果总跟我静态工作点的结果不一样?

这里共模输入为0.6V,输出为1.2V
DC扫描图中0.6v时输出为943mV
为什么结果总是不一样呢?求解答

网友:
我一般通过DC扫描确定共模电压,然而并没有再返回去看看确定的共模电压的输出结果和DC扫描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没注意过,希望有高手来解答!

网友:
还没人来解答,求前辈现身指点!

网友(2020-10-10):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请问一下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0-11-20):
我也遇到了,有人知道为啥吗

网友(2021-10-19):
我也遇到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2022-03-22):
同样,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