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简单的时序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楼主(2015-12-17):
代码如下,, module top(clk,reset,sync,sync1,sync2,sync3,sync4,carry
    );
input clk,reset;
input sync;

output carry;
output sync1,sync2,sync3,sync4;
//
reg sync1,sync2,sync3;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sync1<=0;
sync2<=0;
sync3<=0;
end
else
begin
sync1<=sync;
sync2<=sync1;
sync3<=sync2;
end

wire sync4;
assign sync4=sync&sync1&sync2&sync3;

reg carry;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carry<=0;
else if(sync4==1)
carry<=1;
else
carry<=0;

endmodule

我要问的是为啥carry只维持一个高电平?为啥不是2个呢,,困扰了很久,,求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要看你的sync这信号维持多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上传上去没成功,,sync4最终持续了2个周期的高电平,,结果carry对应于sync4第2个时钟周期为高,,就持续了那个高电平,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得对着时钟看,看时钟上升沿有没有采到第一个sync的高电平,如果时钟只采到一个高电平那当然输出只有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了,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一是提高时钟频率,二是卡下时序做下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你说的,确实不应该是维持一个高电平,这种结果就是没踩到的原因。   造成这样的原因,我猜想可能是异步复位导致的,我也有和你类似的代码,没有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
   sync4不可能维持2个时钟周期,如果看到了2个时钟周期,那就有问题了。
carry只有一个周期,是正确的。

网友:
造成这种结果大致有两种可能:
     其一: 像你们所述,sync与时钟跳变沿不是严格对齐,导致对sync采样延迟一个周期;然而照你所述,sunc4是维持了两个周期,所以貌似这种可能是相对最终结果不产生影响的;
     其二:应该就是你所采用的异步复位所致,这也是最大的可能;导致还未来得及在跳变沿采样就已经被复位,故:carry只有一个时钟周期为高电平。
     建议:将异步复位更改为同步复位,即:将reset与clk同步处理。再进行仿真查看结果。

网友:
刚刚将你的代码down了下来,并简单编写激励进行了仿真。得到结论:
   由于你的sync4是由组合逻辑产生,因此sync4并不是你所说的维持几个周期,而是在sync变为低或则reset信号变为高时立即翻转变为低,而carry信号是在clk上升沿触发的,所以sync4与carry为高电平的时间不一致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
刚刚将你的代码down了下来,并简单编写激励进行了仿真。得到结论:
   由于你的sync4是由组合逻辑产生,因此sync4并不是你所说的维持几个周期,而是在sync变为低或则reset信号变为高时立即翻转变为低,而carry信号是在clk上升沿触发的,只有在触发沿才能发生翻转,所以sync4与carry为高电平的时间不一致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有synplify pro综合器吗

网友:
直接quatrus+modelsim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