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冒出setup violations 怎么处理

楼主(2015-12-17):
求教论坛各位大神,          CTS之前,由于clock 是ideal 的,没有setup hold violation,但是CTS之后,出现了setup violation,而且clock_opt也没有去修复它,请问大神,应该如何设置,让CTS满足setup timing。

楼主:
或者说是clock_opt修复不了setup violation,毕竟 频率还算高(3.6ns),或者floorplan有问题?

网友:
CTS之后,出现了setup violation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么,后端的主要工作就是修timing啊。
这个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可以发个timing报告出来看看。

网友:
可能时钟树做得不好,时序恶化一些的话是正常的,前端多留一些slack

网友:
psynopt,否则就是cc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时钟树做不好,最长路径都四点几个ns(超过周期了),而且时钟树都快20级了,但是为了保证clk skew ,没办法啊!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做出 可靠 完美一点的时钟树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哥,ccd 啥意思啊

网友:
icc的concurrent clock and data optimization ,简称ccd, edi里面叫ccopt, 类似

网友:
时钟Ideal只是说Latency是个定值,并不一定为零,只是它默认值是零。

修Timing第一步先要改善Correlation,保证物理综合、PreCTS、PostCTS三个阶段看到的关键路径是一样的。

可以参考ARM的DC脚本,也对时钟Latency作了反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