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验证DRC出错,怎么看技术中要求的格点距离?

楼主(2015-12-17):
菜鸟求助,画版图的时候,DRC验证时候出错,提示Edge not on  grid,看divaDRC.rul中提示,是offgrid类错误。由于在画版图时,把virtuoso中的格点距离改了,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样的,导致DRC出错········怎么看厂家要求的格点距离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
讲道理的话 我原来也经常出现这种错误,后来我把格点间距改成0.04 扫描距离0.02 之后 就没再出现这种错误了,感觉你的格点或者扫描间距应该是奇数的感觉

网友:
tf里面有这个值的,查gr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我的默认Xsnap为0.15,我感觉很怪,后来乖乖的按照它这个要求,DRC就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在那儿,我回头试试,谢谢额!我再cdsenv里边改了grid的值,好像这样以后virtuoso的值就变了,但是Xsnap那个值就是改不了,估计这个应该是在哪儿的技术文档里

网友(2016-09-23):
自己也不是很懂,学习一下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看DRC rule里面的precision、resolution的值,这两个相比就是grid的值,被PRECISION是1000,RESOLUTION是5,那么grid就是5/1000=0.005

网友(2019-04-29):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每次设计前都要确定精度和格点。如果出问题了,找skill脚本修复就好。

网友:
以前用laker画过版图,tf文件中有定义,也可以在界面中自己设定的

网友(2021-02-24):
新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多亏这个帖子了,坛子里面有leshi写的脚本,改格点特别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