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中, 同一个clock的pin是否可以既是 dont_touch_subtrees, 又是float_pin ?

楼主(2015-12-17):
CTS 中, 同一个generated clock的pin 是否可以既是 -dont_touch_subtrees,  又是-float_pin ?

我想做的事情是,  先CTS 一个 generated clock, 然后CTS source clock以及其他clock, 但是 1. 不想让后面的CTS动前面一个tree, 2. 不想让后面CTS中这个generated clock的master_clock‘s sink 和它去balance.

或者有无其他方案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后面记得及时设置就行

也可以不用上述方法,先一把做了再说,看问题在哪,再分析,其实dont touch subtree用的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