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容式传感器是什么原理构造,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15-12-17):
电容式传感器是什么原理构造,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2016-02-03):
ZNXsensor型超精密电容位移传感器(双通道电容传感器):
本传感器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传感器可用在两个不用的测量范围;纳米分辨率;零磁滞。ZNXsensor电容位移传感器应用领域主要为: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