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RC trigger的NMOS不用按照esd画法画版图?

楼主(2015-12-17):
看了一下别人的设计,电源的ESD结构都是用RC trigger的结构,后面的NMOS和中间的inverter都没用ESD结构,就是没有用RPO层,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要看RC trigger后的NMOS是设计成MOS沟道放电, 还是snap-back放电, 前者基本不需要ESD rule, 后者需要.
前者的W/L会比较大, 另外前者需要考虑好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时的情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上能不能讲得再直白一些?沟道放电是否就是利用RC的时间常数造成NMOS的短时间开启进行沟道放电?
snap bak放电是否利用寄生器件导通实现放电?其中snap back指的是什么?不太明白?

网友:
1. 是的. 沟道放电一般会在RC后加反相器/buffer来驱动MOS的gate.

网友C(2023-03-12):
电源类芯片一般不允许使用RC trigger设计吧,电源太脏了,有很多的尖峰信号,如果在电源上放RC trigger的ESD,会有很多的误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类芯片一般不允许使用RC trigger设计吧,电源太脏了,有很多的尖峰信号,如果在电源上放RC trigger的ES ...

是的,RC trigger电路很好用,不过也有很大的限制使用条件。电源类产品更多使用纯R的调节结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RC trigger电路很好用,不过也有很大的限制使用条件。电源类产品更多使用纯R的调节结构。
...

你好,我的理解是使用rc+inv+nmos 这种结果正可以让电源上的脉冲放到地上使电源变得干净,不然电源上的noise在芯片内部什么时候可以滤除掉呢?还有就是纯R的电阻调节的结构可以分享一下吗,我看过smic的电阻反馈的rc clamp结果,想看看差异

网友(2023-06-09):
顶一下,我们正准备用rc+inv+nmos这种结构不知道这种做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不懂,感觉都是牛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理解是使用rc+inv+nmos 这种结果正可以让电源上的脉冲放到地上使电源变得干净,不然电源上的no ...

电源尖峰会导致ESD管的沟道开启,从而漏电,甚至触发一些类latchup。

纯R调节的结构就类似GGNMOS,随着R的增加,Vtrigger会逐渐降低,根本上还是用的寄生NPN开启。从TLP上开就是Vt1的调节。在DC下BV是不变的。
和沟道导通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TLP上也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尖峰会导致ESD管的沟道开启,从而漏电,甚至触发一些类latchup。

纯R调节的结构就类似GGNMOS,随着R ...

确实,不是电源类的芯片RC trigger确实很好用的,目前还没怎么接触过电源类芯片。

网友:
你是什么工艺呢,我竟然督导2015年的帖子,还是没人回答的。多尴尬,我就是为了金币。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利用snapback走电流的话是不是因为电流太大了,普通结构扛不住 所以要加ESD注入?  然后用snapback放电的话前级RC的取值有啥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