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 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在设计中一共有三个时钟分别为:内部的 50k ,1M 和外部的10M,测试时钟设计为10M,在加扫描链测试时钟时,能把受50k和1M时钟控制的寄存器串在同一个测试时钟里面吗?如果整个设计共用10M的测试时钟,不是建立时间可能违例?但是在IO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达到公用一个测试时钟呢?是不是只要setup不违例就行?

网友:
insert lockup cross clock domain

网友(2016-01-16):
一般在做synthesis时,你是用正常工作时钟来meet timing的。所以你的两个时钟树之间可能有skew。在用scan时,即使你使用同一个时钟,这个skew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两种scan的实现方法:

1. 将两个时钟域的寄存器串成两个独立的scan链。这样会多出一套scan IO。
2. 用lock up latch将两个时钟域的寄存器串成的两个独立的scan链再串在一起。

网友(2016-03-02):
楼上正解  一般使用方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