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中的spf文件生成问题

楼主(2015-12-17):
      最近在学习扫描链插入,在用TetraMAX进行自动测试向量生成时,需要用到2个文件,一个.v的网表文件,一个.spf文件。当用DFTC生成时很好办,直接用DC生成.v的网表和.spf文件。
     但是DC综合后的网表需要给到版图进行布局布线,这时会进行扫描链重组,布局布线完成后会产生新的网表文件,而我们最终的网表文件也是由他们给出。那么用布局布线后的网表进行自动测试向量生成时,.spf文件从哪来?

网友:
后端做完后,dft team会重新读入后端的网表进行trace,重新跑tmax outpu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也好奇,因为我们公司做仿真用的nanotime,用的寄生参数就是spf,不过逛论坛还有看资料见的都是spef,感觉奇怪。另外楼主,我猜测spf可能是晶体管级的寄生参数,而spef是门级的。不知道对不对,nanotime是晶体管级的仿真。
spef貌似是给pt用的,还有spf我们是直接用一个脚本抽出来的,好像具体工具是startrc,不知道对不对,欸公司都把工具封装到脚本里面,新人还不太接触到这些东西。。。

网友:
spf 和spef不一样, spef更是给数字pr flow使用的,反映gate level RC寄生

spf可能是晶体管级别的吧,  starxt也能抽出来,  2种格式用的场合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DC将版图给回来的网表用DC读入,重新生成spf文件,给到TMAX使用,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TMAX中使用的spf文件是STIL Protocol File,是用于生成测试向量的,这个我也是初学

网友(2018-02-25):
回复 楼主:
大神请问如何生成SPF文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现在有已经插入扫描链的网表文件,但是没有SPF文件,我该如何得到SPF文件呢,求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D:
write_test_protocol -test_mode * -o output/*spf

网友(2018-03-30):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插入扫描链的网表电路是如何获得的?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D:
write_test_protocol -test_mode * -o output/*spf

我直接用这条命令写出的spf文件,但是如果加上occ的网编后写出的spf,tmax不能识别。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用dc综合吐出的spf的文件

网友:
配置相关的spf可以在tb里用 $fdisplay写出来,然后再由工具进行汇总

网友(2020-08-2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E(2024-11-18):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现在有已经插入扫描链的网表文件,但是没有SPF文件,我该如何得到SPF文件呢,求大 ...

这个问题有大佬知道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奇,DC读入apr的网表重新生成spf,那么apr后的netlist动了嘛?还是说DC可以做到只是识别scan链,不会动原本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有大佬知道嘛

这个应该是因为spf里面存在两个patternexec,一个是普通stuck-at一个是at-speed,在run drc时加-patternexe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