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PS仿真的时候怎么选择用几个核?

楼主(2015-12-17):
在enviroment里的userCmdLineOption调用APS,log文件里有aps enable,怎么选用几个核来仿呢?

最佳答案

网友(2016-01-19):
一般三到六个吧~~这个要根据你的服务器的配置来确定,不过3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ADE里面选,setup->high performce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从ADE里面选,setup->high performce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版本的virtuoso没有high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