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导入lef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大家好,starrc以导入lef和def的方式抽取spef时,脚本中的LEF_FILE:后面跟的各种lef文件,比如:LEF_FILE:xxxx1.lef xxxx2.lef xxxx3.lef

我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lef文件进行列排列啊?
我按下面的方式写时,软件报错了

LEF_FILE:xxxx1.lef
xxxx2.lef
xxxx3.lef
按什么方式排成列不报错呢?
谢谢!

网友:
{xxxxx1.lef. xxxxx2.lef. xxxxx3.lef}

或者{xxxxx1.lef\
          xxxxx2.lef\
          xxxxx3.lef}
试试

网友:
通常就是普通的空格,不要主动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指点,按您说的可以执行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ef之间不能有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