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调整率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5-12-17):
LDO流片已经回来,不知道该如何测试负载调整率,仿真时的响应时间是150ns,流片的集成在Sigma-delta 调制器里面的,输出端口有留一个。现在芯片回来了,测试了输出电压,功能是实现了,先测试一下负载调整率,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通过接入一个可控制的负载?周期性的拉电流出来?

网友:
用智能负载模块行不行?

网友:
输出端对地挂不同阻值的电阻

楼主:
那这个电阻值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负载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