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CC对Full case的default的检查问题

楼主(2015-12-17):
使用ICCR对DUT做覆盖率检查。

如果case都已经写满的话,那么default注定无法跑到。此时覆盖率检查认为default分支没有覆盖完全无意义。
求问ncverilog或者ICC有没有命令选项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有几个方式解决:
1是手动mark,比较辛苦。

2是把最后一个case分支直接改为default,这种方式的问题首先是不好强制要求他人的代码风格,其次有些别的工具对于不写default也会报warning。

觉得这应该是个常见问题,求个好的解决方式。谢谢。

网友(2016-05-21):
我用vcs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