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V的分析模式GBA和PBA?

楼主(2015-12-17):
我想问一下,GBA模式下,common点不是最长吗?那么CRPR补偿的不就更多吗?而PBA模式下,common path是真实的,理论讲要比GBA下短很多?那么为什么很多资料上都是GBA要比PBA悲观?我知道我的理解是错的,但是究竟错在哪儿了?或许GBA的算法?还是其他的?

楼主:
自顶一下,连续两个帖子都沉了

网友:
pba比gpa乐观,但是要花时间去run, 就是runtime tradeoff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pba乐观,runtime长,更精确,但是,为什么gba要悲观了,能从timing check的角度介绍一下两个的区别吗?

网友:
具体原因和机制忘记了,要看synopsis 文档了

网友:
common点不是最长吗?那么CRPR补偿的不就更多吗?
---你仔细看一下sta或者pr的timing rpt, crpr不是全抵消,20ps以下的不计算,或者折中一个比例来计算
而PBA模式下,common path是真实的,理论讲要比GBA下短很多?
--- pba 的slew 是按single path的来算,会好很多,对应的si也会好, common path因为真实,所以 相互抵消的应该比crpr还要多,只有aocv 吃不准margin  没有用过,还是用ocv 来做

网友(2016-08-02):
回复 网友B:

   菜鸟问一下,什么是GBA模式?怎么解释?我知道PBA是path based analysis

网友:
回复 网友C:

    Graphic base

网友D(2021-01-15):
我也只知道pba乐观 真实, 后期修timing都开pba

网友E(2021-08-24):
首先,“GBA模式下,common点最长”这个命题不对。既然是common path,GBA/PBA下common path是一样的。GBA悲观的原因在于一个多输入单元的delay按照transition最差的那个输入来算的,对其他pin来说就是悲观了。

网友:
#10 正解 coomon point是伪命题,跟这个不是一码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commont point 都是一样的
这里谈论的是mode区别,GBA是针对PIN来讲,不管多少条path通过这里,我只取最差的transisition 计算acr delay, 这样比这个好的transisition就悲观了,而PBA是每一条path都分开看,自然要记录的信息就多了,runtime就长了,但是更真实了。

网友:
使用GBA时,工具会保存两种slew。worst和best。计算setup slack时,采用worst的input slew,而在hold时采用best的input slew,这种common path上两种slew就是按照最差来计算,PBA是真实的情况,所以不用考虑实际不存在的path。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D:
我也只知道pba乐观 真实, 后期修timing都开pba

请问大佬,如何开启GBA或者PBA模式?菜鸟求问,谢谢

网友:
跟大佬们学习啦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E:
首先,“GBA模式下,common点最长”这个命题不对。既然是common path,GBA/PBA下common path是一样的。GBA ...

是的

网友:
GBA 并不是common path 最长,而是 工具在做timing 分析的时候,一般选择最worse 的路径去进行timing分析,而PBA 工具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