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smatch基础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7):
电流源镜像,a和b之间mismatch10%,b和C之间mismatch10%,请问a和C之间mismatch多少,怎么计算,有没有关于mismatch比较好的资料,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b作为基准,a和c的和c的偏差标准差都是sigma,假设他俩是不相关的,a和c做比较,偏差的标准差应该是根号2乘以sigma吧。这个可以从概率论中推导出来。就是期望为b,方差为sigma的不相关事件a和c,求a-c的分布。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书籍开始都会讲一些工艺和mismatch的话题,例如orientation,dummy element等方法可以减小mismatch。还有一些更妖的方法,例如dynamic element matching,digital calibration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许可以这样算

网友:
mismatch就理解成正态分布的方差
然后就用统计学的知识计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我大概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