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route前可以根据什么内容来判断是否容易route?

楼主(2015-12-18):
rt,route前可以根据哪些依据来判断是否容易绕线?只有overflow和congestion么?

网友:
顶人气坐等楼下回复。

网友:
在floorplan阶段route_global, 看看GRC的值,可以预估congestion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什么……能详细说下么,大神

网友:
对, route之前只能靠估计,edi看trialroute结果,icc看global route结果
而且不同的设计不同的overflow值是不一样的,不要迷信某个数字是routeable的判断依据

最后都是要到route完才能看到结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有一个命令在place以后可以查看route情况 是check——route  还是什么来着忘记了。貌似这个命令可以查看能否绕的通。

网友:
没有这种magic number和command, 你玩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