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regression sim, "bsub: command not found", 怎么解决??

楼主(2015-12-18):
项目和脚本都是以前别人做好的,
csh 执行 regression 脚本报 “bsub:command not found”
查了一下,bsub 是用来做批量任务处理的。
请问需要linux下安装什么软件或者包?谢谢!!

网友:
这个是lsf的提交命令,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软件包下载?

网友:
把bsub和options去掉,直接run到local 机子上就完了呗

网友:
楼上正解,脚本不能随便乱用,没有需要的LSF资源,就走不了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