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违例ICC修复 十个小时还没修复完。

楼主(2015-12-18):
如题,修复了好久hold  还没跑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请大神指教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多大的design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800*800左右 很小, 几万门 就是SM2算法。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周期是50ns
余量都是0.3。时钟树的DRCfanout和capancice都是默认值,transition是0.5ns。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postcts hold fix么, 你报个timing看看,

肯定是修复了 unfixable  violation,比如特别大的false

可以在cts后直接报

网友:
可能是false path,陷入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