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的朝向

楼主(2015-12-18):
请教各位:

从工艺制造的角度考虑,电路匹配的管子摆放方向要一致,那么问题是在画版图时,这些MOS管是统一竖着摆好些,还是统一横着摆好些,还是

两者区别不大?谢谢

网友:
区别不大,只要方向一致就好,如果特别纠结,可以参考跟fab的test key摆放方向一致。

网友:
区别不大,甚至在工艺支持的情况下,同芯片内不需要匹配的区域都可以朝向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