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库没有小电阻的mismatch怎么做电阻串

楼主(2015-12-18):
如题,用的是smic55ll的工艺。方块电阻为几十欧的三种电阻,包括常用的rppo和rnpo电阻都没有mismatch的参数(其它所有电阻电容和mos管都有mismatch参数)。
没有mismatch的信息就没办法知道电阻串准不准,需要多大面积:(。电阻串是用在AD里面的。
问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1) 用其它相近尺寸工艺给的mismatch估计?
(2) 。。
求助。。

楼主:
smic65ll的工艺也没有rppo的mismatch信息:(

楼主:
求对smic工艺有所了解的告知一二。。。看来只能换个区再发一遍了

网友:
问工艺厂有没有需要电阻mismatch的测试数据,然后通过曲线自己算个量

网友:
看看有没有rppo_ckt和rnpo_ckt。 不带ckt的都是没有mismatch参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它器件的_ckt都有mismatch参数,只有方块电阻是几十欧的三种电阻确实是有_ckt模型但没有mismatch信息。

在*****_mis_spe.mdl文件中也找过,确实是缺了这三种电阻的mismatch信息。

55ll 和65ll的都没有,也不好用tsmc库里的参数代替,毕竟差的有点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只能先不管,等以后找机会问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估计就是foundry的model card里没有做mismatch。。。

楼主:
按照tsmc的mismatch来看,远远小于设计允许的误差。smic的估计不会差太多,现在可以放心了。

网友(2016-05-25):
我是来赚钱的

网友(2021-07-11):
想问一下管子后缀ckt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