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超高频标签天线的S参数测量

楼主(2015-12-18):
仿真了一款超高频标签天线,馈电端口为复阻抗(以便于标签芯片阻抗匹配),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时,采用的是单端口or双端口?另外,鉴于VNA的阻抗为50欧姆,是否需要接入Balun?

网友:
帮楼主顶顶,个人觉得采用单端口,另外看VNA是否可以设置为自定义的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VNA还可以自定义阻抗?应该不能吧,同轴电缆就是50欧姆,若是VNA设置与之不一样,岂不是测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