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 layout XL source drain 自动切换

楼主(2015-12-18):
电路中有cascode结构的2个同类型的管子,用layoutXL时候弹出来偶数个Finger的器件都是source在两边的最外面,
现在想吧一个器件直接拖到另一个器件上时两个器件会自动分开,不能merge 到一起。

我所求最终的目的是能达到2个管子最外面都是source,但是电路上是一个drain接下一个的source,
我把任意一个器件移动到另一个器件上面的时候有一个器件的source和drain能自动互换,实现2个器件merge在一起。
有没有这样的设置?

谢谢!!!

版本是IC616

网友:
一般源漏自动合并只要pcell支持,需要调换的系统会自动调换。Q看下parameter有没有switch SD之类的参数选项,有的话可以换一下试试。

或者
选中相应的MOS,在CIW敲:objId=car(geGetSelSet())
dbSetq(objId "p(S D)" permuteRule)

S D对应的是MOS的源漏terminal,需要和pcell的里面定义的名字一致,不相同的话自己修改即可。

Q属性Property那里也可以添加。

以上,可以44,行不通请勿回复

网友A:
你让设计把finger改成m,随便你怎么组合都可以,另外PDK pcell都会提供switch S/D功能的,在属性菜单里面。

网友(2022-06-07):
引用 网友A:
你让设计把finger改成m,随便你怎么组合都可以,另外PDK pcell都会提供switch S/D功能的,在属性菜单里面。 ...

您好,麻烦可以详细讲一下不,在属性菜单那个选项;virtuoso在xl模式下想合并mos管source和drain端,有什么方法可以合并不?需要设计那些操作可以实现,求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