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2s 把.v文件转换成.spi文件后,有个mapfile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12-18):
因为是滤波器电路里有些端口固定给0或1,所以.v文件里面有常数0 和常数1 ,于是我就用了如下转换命令把V文件转换成SPI文件v2s FILTER.v -bn 2 -s smic18.cdl -const0 VSS -const1 VDD -o FILTER.spi

跑完如下截图没有问题

可是我一看转换出来的文件里面多了一个mapfile文件,如下图所示

打开来看是这样的
请问这个文件是有什么用的,是把里面的节点映射到另一个节点吗,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文件产生呢

网友(2018-06-01):
回复 网友A:

    hsim v2s command

map file => map table for unfound subckt port

how about standard cell VDD VSS ?

v2s  convert  出现一堆 VDD_DUMMY111  VSS_DUMMY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