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485总线差分的问题

楼主(2015-12-1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像485总线这种差分线,(1)是不是发送端和接收端不需要共地?(2)如果不需要共地的话,那么信号线的返回电流流向哪里呢?(3)我记得看书时说差分线的返回电流大部分通过地返回,但是在双绞线部分也没有地用于返回电流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平衡(差分)输出是不需要共地的, 搭便车, 问个问题, 如何实现485的协议接口, 为了防止数据被遗漏,
是否只能采用轮询的方式, 有没有其他更节能的方法,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中断不就好了吗?效率最高的方法就是开启串口的DMA,那么接收的数据就直接存到你指定的内存中去了。轮询是效率最低的方式,而且有可能漏掉收发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 越学越回去了, 485接口应当直接连接到串口,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6-10-14):
CAN 485 一般不需要共地,但两端地 相对电压差过大时,为保证电路正常工作需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