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clock gating cell的enable pin的setup或hold 留裕量的问题

楼主(2015-12-18):
DC中命令:set_clock_gating_check 和 set_clock_gating_style 都有-setup/-hold 选项,请问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man了下,感觉都是为clock gating cell的enable pin的 setup或hold留裕量啊?

网友:
对,通常在place的时候使用,-setup多些余量

写成0 就是没有余量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 这两个命令时同样的效果么?

网友:
后端没有style这个命令,  只有check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工具有的,DC工具这两个命令都有,如果我想在DC综合的时候,为icg的enable pin留margin,是否这两个命令都可以呢

网友:
我们一般用set_clock_gate_latency这个

网友(2016-01-27):
clock gating cell 的enable 端一般为timing critical path, 因此需要提前留些裕量为timing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