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5-12-18):
就是,传统的皮尔斯电路,反相器作放大器,把它放在单个cell里仿,可以起振,但一旦在cell里加入其它电路,就算和晶振电路没有任何连接,就是单纯的放在那,晶振电路也不起振了,这是这么一回事啊?求助各位热心人!给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
会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是起振条件的margin 不足。所以在与其他一堆不相干的电路一起仿真时,会因为spice 的converge 条件被其他电路干扰而造成无法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问题一般要怎么解决??

网友:
要先确定晶振电路的起振条件。一般的晶体都有RLC model。你要确定晶振电路的等效负电阻值加上晶体模型内的电阻值要小于0。例如为6MHz的晶体模型的电阻值约为8欧姆(确定值我不记得了)。晶振电路的等效电阻要小于-8。一般你要电路要设计出等效电阻值要比-8小很多以防无法起振例如:-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阻一般是怎么仿的,因为我看环路增益为-8db的样子,是小于1的,但却可以起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反相器输出端加一个 iprobe 来仿stb,看环路增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网友(2021-05-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阻一般是怎么仿的,因为我看环路增益为-8db的样子,是小于1的,但却可以起振,不 ...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不知道负阻该如何仿真,可以分享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