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求助

楼主(2015-12-19):
用HFSS仿真微带天线,出现如下错误:Adaptive solution setup, Matrix solver exception: out of memory, please verify Desired/Maximum RAM Limit Setting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内存不够。。。要么就是模型太大太大了。。

网友:
模型太大了

网友:
肯定是模型太大

网友:
内存不够了,可以增加虚拟内存

网友:
加两根内存吧,或者网格设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