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HZ-10HZ带通滤波器可否用微带线滤波器

楼主(2015-12-19):
要求用ADS设计带通滤波器,允许通过的频率为0.1HZ到10HZ,感觉LC滤波器做出来不好看,求教低频段可否用微带线做

网友:
这么低的频率下,微带线跟铜线没啥区别了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要是用微带线做,微带线的长度得几米几十米长吧。用大电感大电容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
这得多大的电感电容啊,想想都怕!

网友:
肯定不行,太大了,没有实际用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微带不行。运放加电阻和电容是个出路。

网友:
ADS设计带通滤波器用微带线做比LC要复杂 但是对设计方法来说更加需要自己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对原理不熟悉,还只是从书上学了设计步骤。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因为是作业所以想做的好看一点,但功底不扎实啊.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运放滤波电路是个出路。这么低的频段,不属于射频领域了。

网友:
如果是练习设计步骤,用1G~几个G的频段设定吧,这样好一些。

网友:
有源RC滤波器吧

网友(2019-08-15):
这做出来要获诺贝尔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