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ns工艺的09t的cell和12t的cell除了physical的大小不同之外,其他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19):
28ns工艺的后端版图09t的cell和12t的cell除了physical的大小不同之外,其他有什么区别比如时序功耗等。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foundry的工艺datasheet会有详细描述,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7-07-16):
想来12T的宽度大,电阻小,速度回快一些,不过同样的功耗相对的也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