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s工艺的09t的cell和12t的cell除了physical的大小不同之外,其他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19):
28ns工艺的09t的cell和12t的cell除了physical的大小不同之外,其他有什么区别比如时序功耗等
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track越大,speed越快,功耗越大,面积越大,这个是太简单的道理啊,

你要速度,肯定选12t,  你要功耗或面积,肯定是9t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track不是都是固定值吗?速度快慢不是一般看是lvt  hvt  还有svt  ,怎么和面积有关系了?面积不是一般和驱动倍数有关吗?额还是我完全没有看懂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
9t,12t说的是cell高占几个track,越高W越大,drive能力就越强啦

网友:
9t和12t代表不同标准高度的单元库,根据设计目标进行选择,速度,或功耗和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