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制作的金属电容如何做后仿真

楼主(2015-12-19):
由于工艺库不提供高压电容,自己制作一个金属电容。虽然LVS可以通过,但是做不了后仿真验证,有人可以帮忙解决后仿真问题么?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一种是把电容当真正器件,lvs和xrc共用规则文件,在xrc时就不提这部分的寄生,而是用公式算出电容值。既然你lvs已经过了,那应该就是这种方法,不知道你说的未提取寄生电容是什么意思,可能你在xrc里又不把它当器件了。另一种是把电容当寄生,那么电路网表就得修改一下,把电容全部去掉,然后做xrc,这时候电容按照寄生来计算。两种方法不能混用。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因为未抽取寄生电容因此无法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高的频率?如果不是1G以上,后仿时直接用数值替代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方法修改LVS文件,但是寄生文件我没有修改,因此无法提取电容寄生。现在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案,直接浮空节点使用金属电容连接,利用抽取的寄生C当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