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语法对应的综合电路

楼主(2015-12-19):
比如这个:Sig_out=(D == M)?(A<2Q)A>=2Q);其中 D、M、A、Q都是信号综合出来的电路是怎样呢?可以用基本原件,比如,几个选择器,几个移位器之类的帮我解释下嘛~
不胜感激!

楼主:
语法是 Sig_out=(D == M)?(A<2Q):(A>=2Q);
自动变成表情了。。。

网友:
这是几个比较器和一个多路选择器,D==M是一个比较器,比较结果为mux_sel,A>2Q是一个比较器,比较结果是一个抽头mux_in1,他取反是另一个抽头mux_in2,这个电路结果就是这几个比较器和选择器的输出。

注:这里2Q是啥?2*Q吗?

网友:
你直接用ise或者vivado综合一下看sch不就完了,更加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