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芯片封装问题

楼主(2015-12-19):
299资产

大家好,芯片裸片回来了,因为测试版不容易找封装厂做。所以想直接做COB封装测试。对COB不太懂,请教一下:
1. COB是在PCB layout上预留好所有芯片PAD对应的bonding pad,然后由封装的人把die和pcb bonding起来,对吗?如果是,对于PCB layout上留的PAD大小间距之类有何要求呢  *如果是QFN的话,pin number可能小于PAD number,因为有VDD, VSS可能share pin或者paddle。也就是芯片用QFN还是COB对于PCB layout是不一样的,对吧?
2. 所以COB是在PCB ready之后,才能交由封装的人进行?
3. COB一般多少钱一片呢?通常要多久?别人愿意接几片十片的小单吗?

网友:
大家好,芯片裸片回来了,因为QFN不容易找封装厂做。所以想直接做COB封装测试。对COB不太懂,请教一下:
1. COB是在PCB layout上预留好所有芯片PAD对应的bonding pad,然后由封装的人把die和pcb bonding起来,对吗?如果是,对于PCB layout上留的PAD大小间距之类有何要求呢  *如果是QFN的话,pin number可能小于PAD number,因为有VDD, VSS可能share pin或者paddle。也就是芯片用QFN还是COB对于PCB layout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由封装公司把die和pcb bonding起来,具体的PAD大小每个封装单位要求不一样,具体要问他们。
COB能否share PAD finger我还不确定,应该也要问问封装公司。

2. 所以COB是在PCB ready之后,才能交由封装的人进行?
是的。
3. COB一般多少钱一片呢?通常要多久?别人愿意接几片十片的小单吗?
有人接单,一两周内可以搞定,COB的价格跟bonding wire的材质(金还是铝),多少个PIN脚有关。一般开一个项目几百,每个芯片再单收费,铝线便宜。一般一两千块差不多。

这些都要去跟封装厂沟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