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v 怎么加队列的随机化约束

楼主(2015-12-19):
可以随机化队列大小,但是不知道怎么随机化值得范围。
比如指定所有的范围在10,20之间

网友:
foreach(q[i]) {
    q[i] > 10;
    q[i] < 20;
}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straint q_value {foreach (q)
                              q inside {[10:20]};}

网友:
class test;
rand bit[7:0] queue[]; //动态数组
rand int      length;
constraint cQueue {
  length inside {[100:200]};
  solve length before queue;
  queue.size == length;
  foreach(queue[i])
   queue[i] inside {[10:20]};
  }
endclass: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