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HFSS建出图形

楼主(2015-12-19):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用HFSS建出如黄色框框的图形?

网友:
画矩形 然后划线加三角形就好了

网友:
第一个小框里其实是两个1/4圆弧正好相接,可以通过几何运算关系算出R1和R2还有距离L的关系 然后画出图形

网友:
第二个梯形部分可以用画线,即把每个梯形顶点的坐标位置算出来,然后画一个闭合的梯形,用thicken sheet命令把构成的封闭平面梯形拓展成具有一定厚度的梯形就行了

网友:
求一个 hfss13 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