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图!求二极管版图结构

楼主(2015-12-20):
如图最近解剖了一个二极管,不知道版图是什么结构的,保护环在哪里,有效区到哪?请大神指教!

网友:
多放几张图,最好每一层都有,一张怎么看啊

楼主:
要是能看到下层就不问了…外圈是叫inversion stop ring吗回复 2# zgf85644958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二极管,ESD Under PAD. PAD下面的二极管做ESD保护用的.

网友:
原来二极管长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牛有详细说明吗?二极管也要做esd?

网友:
俺见过的二极管貌似都是方形的,圆形的还真没见过呢~圆形的是比方形的更好些吗?

网友:
高压特殊二极管?建议问问搞工艺的比较可靠点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做FA的,就是找不到工艺非常懂得

网友: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单n阱工艺,二极管是长在nwell里面好,还是psub上?对ESD保护有没有区别?

网友(2016-10-17):
楼主你们,请问你在画这个二极管时是怎么画的可以说说吗?谢谢

网友:
你们确定这是二极管,不是700V特殊器件吗??

网友:
顶楼上, 看起来像是特殊高压device.

网友(2021-12-17):
看起开像JFE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