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兄弟帮我看看这个耳机插座的信号

楼主(2015-12-2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中2/3/4管脚,哪个是MIC,哪个是左右声道啊,感谢~

网友(2016-10-14):
这种耳机接口 由中国标准 和国际标准 (参考国行的苹果耳机 和 水货的苹果耳机) 一般3,4(圆圈数字)为左右声道,2为地线 5为MIC ,国标中 2,5 信号是颠倒的